hp g42 屏线接口1234脚没电压,只有19V供电,有速度解决 ...
hp g42 屏线接口1234脚没电压,只有19V供电,有速度解决的办法没?

楼主(2014-06-02):
hp g42 屏线接口1234脚没电压,只有19V供电,有速度解决的办法没?
还请大神没给个意见,是否EC损坏,外接正常,朋友给客户清灰后出现此问题,外接正常,内屏暗,
HP G42.zip
图纸上去
38脚BLON_CON没电压,应该是收到开启信号后出1234脚出3.3吧
电脑

网友:
去年Hp售后也是给一这个机子清灰后不显了,经我处检测是内部pcB夹层漏电一一无解.最后是用悬空芯片焊接才弄得有显,但不敢收RMB怕之后被纠缠上,让售后脱手了事. 仅供参考,更多的判断过程就得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