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屏暗 高压板指示灯不亮 通病

楼主(2014-06-02):
今天接到台THINK R400   都是灰   屏暗  高压板指示灯一个都不亮

这种故障以前就修过一个  好像是蓝牙坏  导致主板保险烧
这个我估计 还是主板保险烧       按照以往经验先拆主板

拆完检测保险    果然有保险坏

为了安全   换完保险   我把屏接上 量下对地值  果然只有40多   去掉屏 变成400多     马上把B壳拆了   把蓝牙去掉  再接屏测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4-6-3 08:55):
不是蓝牙坏了   是蓝牙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了    上面图中的那个

小刚。。 + 2 赞一个!

网友A:
屏线坏的也很多吧

网友:
哈哈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希望下次遇到能用上,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又学习了,以后好挣钱

网友:
不错  我又有经验了。加油

网友:
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收藏备用

网友:
是蓝牙模块损坏了才引起的故障吧?

网友:
谢谢 老师傅的  讲解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别人的经验,却不给别人加分,你们这些人真没话说了,人家发贴容易么,让你们加个分就这么难?

网友:
多学点以后都能用上啊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看来也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这机器的蓝牙版坏,会引起主板屏接口保险断,换个上去继续断,所以要把蓝牙模块干掉才可以

网友:
还没遇到过,希望下次遇到能用上,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这个毛病还没碰到过,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那蓝牙应该是用不了啦?

网友:
路过学习 积累经验

网友(2015-06-03):
兄弟,可以的,钱赚了不少了吧

网友:
单位大富翁 请问发去 我废弃物发我发

网友:
这通病经常遇到

网友:
就是坏了电容还有保险?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主板屏线借口3.3v保险坏 和屏显坏碰到的比较多

网友:
上次修的我以为蓝牙坏了呢,然后直接扔了。。。原来是电容坏了

网友:
来取经的 就走了

网友:
还没遇过 看到IBM就不想修

网友:
又是通病 最喜欢这样的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不一定每次都是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坏的也很多吧
恩,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秒了 他的节奏

网友:
这问题,蓝牙坏的好少

网友:
感觉这个机子和R61一样 屏线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