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551喷墨一体机扫描仪不动,显示printer mode怎么修?

楼主(2014-06-02):
有台epson L551彩色喷墨一体机,扫描仪不动,显示printer mode怎么修?是什么坏了?
大师们帮忙!!谢谢!

网友:
检测扫描组件

网友:
扫描组件的问题吗?至少排线是通的!我把扫描仪弄到中间来了,但扫描电机动都不动一下!
据说这机器厂家召回过!不知道是不是固件的通病?
扫描器坏咋的也得动一下呀!或者扫描器灯得亮一下呀!它都不亮也不动!
驱动后打印测试页机器进纸后停止打印提示致命错误!就不动了!
大师你知道咋回事儿吗?谢谢!

网友:
上点油试试

网友:
dage !tadongdoumeidongguo!wo shangyou youyongma ????

网友:
大哥!它动都没动过!我上油有用吗????

网友A:
没见过   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来学习学习

这机器还在我这儿呢!不知道怎么弄了!期待大家能帮我解决!你说有没有这机器的刷机软件呀?我是没找到!

网友A:
楼主 你说的printer mode   是打印方式  还有 push<start>button是喊你按开始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说的printer mode   是打印方式  还有 pushbutton是喊你按开始按钮

这个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