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02):
本人新手,不对之处勿喷 联想B460掉电维修
故障现象:上可调电源 待机0.01  开机 上到1.2 马上又掉下来,有时能上到1.4左右,有时进系统的时候掉,不定时掉电,每次都没进到桌面。
笔记本维修 俺也是新手,先换个内存试一下,故障依旧,主板问题,给客户报价,,,,,,,,,,
拆机,是不是CPU 大电容引起的事情那,不管  先加了几个电容,故障依旧

  然后开始检查 各供电芯片,让检查到待机芯片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脚有点腐蚀,剩下的都很顺利了
(一般掉电,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所以先检查各供电芯片及周围)

  电阻 和电容脚 主板都有点腐蚀,直接飞线后OK

网友A:
通病。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腐蚀也算通病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华硕,本来是供电上管被击穿,补上之后屏幕一亮就掉电,   换换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R376 R377 最易出问题,通病

网友(点评):
还有那个电容也易坏。我前天修到一个电容坏了,板子都烧穿了,呵呵

网友B:
都腐蚀那样了  还看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 不知道直接看待机芯片那个电阻 和电容

嗯  来机子 不开机 掉电的 拆开先看有没有进水 有无烧糊的地方

网友:
貌似这问题我修了至少上百台了,懒得发这种贴啊,
B460通病。B壳反面泡沫腐蚀了的

网友:
我要脸 -1 没什么营养

网友:
遇到3台了

网友:
新手都做得这么好,佩服了,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腐蚀那样了  还看半天

新手 不知道直接看待机芯片那个电阻 和电容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维修人员应该先 慢慢观察确定 没有氧化和腐蚀在查其他问题;

网友:
新手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要是先检查外观或者测供电,就更好了。

网友:
先检查外观或者测供电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先收藏一下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D:
那个待机芯片好像是TPS51123

网友E:
腐蚀了可以换啊,飞线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遇到好几台了

你看腐蚀对应的C壳你就明白,软绵绵的东西

网友:
呵呵呵楼主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待机芯片好像是TPS51123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腐蚀了可以换啊,飞线干嘛
底座也腐蚀了

网友:
好运气啊 楼主 不过细心很重要啊 那么点地方 以后拆下板先看下板是否有腐蚀什么的

网友:
不错了已经 。。你们别喷啊

网友:
B460 通病 待机35V处的电阻。。 B470通病就是铁壳了

网友:
什么新手呀 估计 也潜水好久

网友:
是呀 通病 这是b460 的产品 设计缺陷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还真没遇到过,通病吗?

网友:
C壳下面的海绵潮湿导致的,前天刚遇到一台!

网友:
望闻问切,望放在前面就是说明动手之前要认真的观察.

网友:
新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学习来了!

网友:
我想问 那俩个电阻直接飞线有影响吗

网友:
可以啊。你不是新手吧。,还这么谦虚

网友:
一般遇到这机器我都是把C壳上的海绵撕掉

网友:
这机子C壳下面的那块是设计的缺陷 ! 时间长了那玩意容易吸收水分造成短路烧主板!!! 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问题维修的应该都见过吧?

网友:
通病,秒钛,给力力

网友:
新手不错了 每次我拿到主板都要看5分钟 看看有没有能看出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那两个电阻应该阻值都是小的吧,能飞线哦

网友:
细心的高手,这么快就搞定!秒杀呀!!

网友:
看来修本本 还是先看看周围 再仔细测量

网友:
真要认真看才行啊。上次有个拿来不开机,刷BIOS后能开能了但在进桌面前就掉电。把CPU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缺电 短线

网友:
修了两三台这样的故障,B460这个季节是病发期

网友:
真是牛人呀,有图很直观,谢谢了。

网友:
可以了 不错错

网友:
这个地方容易进水,也容易烧,上回接一个都烧穿了一个洞

网友:
值得表扬,只有亲身体验过,以后才会知道很多故障现象究其原因并不需多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解决了才是根本

网友:
新手都做得这么好

网友:
楼主细心楼主细心

网友:
你看腐蚀对应的C壳

网友:
观察的很仔细啊。分析的也很到位。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很给力

网友:
b460就是送钱的机器啊,外号通病哥

网友:
这机问题还不少

网友:
很不错了 顶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都是CPU的铁管子比较容易坏的。修了很多了,楼主这个事进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细心,恭喜
楼主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毛病真好修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居然是 3 5V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还可以以后可以多发贴

网友:
通病,B460设计的问题的,你看一下C壳装上的时候,这个电阻刚好顶在C壳的海棉上了

网友:
楼主这个充分证明了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腐蚀至CPU电压不稳定,才至掉电吧。。

网友:
这是通病,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也是那两个腐烂的。换了就OK了。

网友:
待机芯片好像是TPS51123

网友:
我擦!维修第一步不就是目测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个斗能发现啊

网友:
谢谢楼主,好帖, 弄了2,3天了

网友:
掉电直接找这个电阻丿秒杀

网友:
这个机这种问题修了很多了

网友:
还是观察重要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2014-07-08):
不错 眼神很犀利 不过楼主知道那个腐蚀的电阻电容是影响到什么才导致掉电的呢

网友:
新手先来学习,谢了。

网友:
看来修机可以没技术但不能不仔细

网友:
怎么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呢

网友:
现在机器 一般都是人为的比较多少

网友:
表示 好少见到之问题,记下之病了

网友:
这个位置是通病,有不加电的,还有待机高的,总而言之这个B460通病一大堆!

网友:
楼主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网友:
LZ是不是眼镜啊?????////看不清楚?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现在好了吗

网友:
修了好几天都是这样

网友(2014-09-11):
经典的通病了

网友:
通病吧 我这一台一模一样的  呵呵 谢谢楼主了 节省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
不仔细看就要走弯路了。。。。。。。。

网友:
学了不错的经验了

网友:
这个是同病了  兄弟

网友:
修的多了

网友:
发点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这是通病,哪个位置该贴黑胶纸的,

网友:
机器设计缺陷

网友:
这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250K 电阻腐蚀 通病

网友:
我也 遇到过   当时直接 给客户说的进过水

网友:
那个海棉要去掉,根源

网友:
C壳上有块黑色的海绵,以前我也搞不懂怎么B460这款机总是51123烧糊,烧的都黑了,连续碰到几台之后才去注意,发现C壳直接一块海绵压在系统供电芯片上面,潮湿天气机器不烧才怪..

网友(2014-10-19):
维修还是要仔细细心。这个腐蚀好像是这个机的通病了。

网友:
B460 问题真多哈

网友:
这个 碰到几台了哈

网友:
我都连接修过二台了

网友:
掉电好像是通病,主板到手应该先观察一遍,有时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技术不错,掉电多半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
通病   直接拆掉就ok啦

网友:
通病。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样的    就是待机那里有个电阻看着腐蚀了    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进水腐蚀的吗,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你帖子修好了

网友:
此机修的倒也容易,只要细心能少走好多弯路,支持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造福了 广大的维修人员啊     都是c壳指示灯那里那个海绵垫惹的祸

网友:
呵呵  我怎么没遇到过

网友:
我还不知道B460有这种情况  的 哈哈

网友:
哪里很容易烧的!

网友:
新手都能修成那样了 太谦虚了 我遇到掉电的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哇汗汗,很多机器论坛上面一查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