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有烧鸡吃了!

楼主(2014-06-02):
今天好日子啊,有风有太阳,又是端午节。还没开门就有人等着要修笔记本了,接机一看,联想Y470,不触发,电流都没有跳动,看来是短路保护了,拆机测吧,B+电压0.55V,肯定有短路了,逐步断开PJ401.501.601各个点,都是对地短路的。懒得查了,烧鸡吧,电压1V,电流就2A了,到处摸摸,追后发现有个电容很烫,在这个位置 ,看了下图纸,应该是C524,为显示屏供电滤波电容, ,换后OK了,具体是为什么会短路,请大神出来解释下,好给我们长点知识。我估计是设计上的缺陷。因为这个机器我之前修过2台,也是这个电容短路,看来是Y470的通病吧。好了,去买烧鸡晚上吃先

网友:
烧鸡有危险啊

网友:
碰到过  是通病

网友:
我最喜欢的方法了,简单粗暴~!

网友:
B+?公共点那电压过里的,昨天也修了个板子短路,也是烧出来 屏接口的的电容,是给高压供电的,什么子机忘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东西好修吗

网友:
往往是使用的元件质量偏差导致参数选低了,成为通病。
楼主运气不错,节日秒杀赚钱钱。不过,今天应该买粽子吃,应节嘛

网友:
LZ用那么大的电流烧吗

网友:
烧鸡不好吃啊,今天返回来了,故障为开机1会图像消失,有背光,风扇长转,拆机发现U49挂了
风扇上面那个,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换PQ501 和502好的

网友:
群主秒杀大法学的不错啊

网友:
去年碰到过一台  但死活就是烧不出来  还是慢慢断开节点才烧出来了  记得貌似是仁宝代工 的机子

网友:
哈哈 这些还是比较好修了 我之前那个我勒个去 修好了  第二天又不行了 又加焊南桥 好了 两天后 = =  你懂的

网友:
烧鸡有风险,且烧且珍惜

网友:
电容要坏还要什么原因,人老就容易病一个道理

网友:
电流用小的,风险小些。供电短路的不小法门啊。

网友:
烧"鸡"大法, 见识了。

网友:
楼主威武,感谢提供学习机会

网友:
烧鸡大法 这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好的思路,多多学习

网友:
烧死它吧。。。

网友:
感谢 我也修好了哈哈

网友:
这种短路 好修

网友:
一般公共点短路就直接烧,但最少是拆了U,内存后的动作。最好也不要超过这个电压,宁可慢一点,万一哪个供电的上管击穿就直接烧BGA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