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被黑的问题

楼主(2014-06-02):
是我朋友店里的电脑 说被黑客黑了,我说怎么可能!哪有黑客闲的0疼黑个人电脑。。。(其实我也不知道黑客喜欢黑什么样人的电脑)

拿过来看 开机--自检--(主板BIOS可能有点问题)--二启--自检--直接蹦出来个FUCK YOU BY QQ:123******
头开始怀疑主板BIOS被人改了 换了板子问题依旧,擦换了硬盘就好了,但是进PE能看到硬盘是好的 也能看到硬盘的数据 引导也修复过了
难道是硬盘的BIOS被篡改了?求解 希捷500GB 硬盘放到别的自己上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

我就想问问硬盘能刷BIOS吗?

网友A:
就是被黑客黑了  你自检不是都自检出来一句脏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被黑客黑了  你自检不是都自检出来一句脏话吗

但是我现在想问 硬盘BIOS能换吗

网友:
你找修硬盘帮你整   那个风险大 有时候开壳就容易报废了

网友:
硬盘低格下应该就没问题了,硬盘的bios不叫bios 叫码片,没设备刷不起来

网友:
很牛哦。。连硬盘都黑了。。。 底格式化下看看还在不,

网友:
哈哈,这样也行,这也黑的太搞笑了

网友:
太牛B的,能黑成这样,肯定是高手。

网友:
可以刷BIOS,也可以写固件,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出现在哪个界面,有截图就好判断了。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就好了,试一下吧,不行再说

网友:
真搞笑,硬盘ROM的内容在开机时难道还能显示出来。

网友:
果然是高手远程刷bios

网友:
应该是写在硬盘的BIOS里面去吧。。

网友:
呵呵,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黑客太牛逼了吧 有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B(2014-07-15):
fuck you by QQ:123******321
黑客给顾客扔了一句“你换硬盘吧”。开机第一个log后,黑屏中间显示上面这句话,文字是红色。(硬盘启动就会出现这句话,U盘启动正常)
能进PE,发现硬盘被格,直接恢复数据,OK,可以看到硬盘资料,考资料。格C盘,重装系统后故障依旧。全盘低格,装系统,问题解决!估计是硬盘引导区被改了。

网友B: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搞定了。要60元,客户还犹豫了好一会。我心拔凉拔凉的,还是给老板打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搞定了。要60元,客户还犹豫了好一会。我心拔凉拔凉的,还是给老板打工。

60? wo gao我搞个毛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ck you by QQ:123******321
黑客给顾客扔了一句“你换硬盘吧”。开机第一个log后,黑屏中间显示上面这句 ...

既然硬盘已经被使用过还会出现这样被黑的事,说明这只是个别现象让楼主小赚一把

网友:
好在bios里面不能刷文字,要不然话就不用翻译了!

网友:
直接叫他还硬盘还能多赚店呗

网友:
好高端的东东!对待肉鸡也不用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