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X100E和联想G505 进水机器

楼主(2014-06-02):
好久没有发贴了,白天没有时间发,现在大概整理一下,主板的图片忘记拍了,不过进水的不是很严重, 要不然我也没有那本事能修好
1.X100E客户说是从底部进水,开不了机,放了几天了,通电上到0.34,掉电,再开无反应,首先想到是电压没有起来,拆开机器,仔细查看,发现有多处进水还有一芯片发黑,还好不是很严重,于是洗刷刷一番,通电也是一样,上到0.34掉电,测量各电压均无,测各电感阻值正常,并无短路,查三五伏,发现没有出来,打开PDF,找到三五伏供电芯片ISL6237,测量6脚供电19V正常,7脚0V,理论上是6脚有电压,7脚就是出个5V,想到刚拆开机器的时候这里发黑,可能是这个芯片烧了,找同型号没有找到,上迅维找代换,有一贴说ISL6236和ISL6237可以代换,于是手里正好有片,换上测量有三五伏,看电流上到1A左右,心想应该显了,接屏不显,内存重新插了一下,显了,再测其它配件都OK,直接装机测试,压力测试,看电影都没有问题,主板装好了,就不拆开了吧,上张装好的图吧!
2,昨天下午修的,本来没有想着发贴,看积分不多了,并且好长时间没有发贴了,特把这两天简单的维修写一下,也是进水机器,联想G505,进水放了半个多月了,从键盘上进去的,拆机看有多处进水,并且已经腐蚀,发现电容已经变黑,引脚长毛,测量电感短路,阻值不正常,祼板上电,待机0.03,不上电,直接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好,加焊,更换,看线路是断线,不是那么严重,取了四个电容,插上电源,待机一样,按开关上电一直到1.2A,板载CPU,独立显卡,整板只有两个大芯片,没有南北桥,A6处理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都是送钱的
3.G505拆后壳注意一下,有两颗镙丝从电池那端固定的,我还以为是卡扣的,设计的没有镙丝呢,拆开后才发现原来在电池接口两侧,真是太大意了
把测试的机器传一下吧,不拆开了,有图有真像

网友:
就几个字,写点维修过程嘛

网友:
我晕  简单明了啊 看懂了

网友:
好久没有发贴了,先写个标题
回头把详细和图片给加上

网友:
上点图片,维修过程嘛

网友:
也让我们参考参考么

网友:
LZ只是出来晒运气

网友:
楼主这是严重的水贴,。。。

网友:
什么毛病,你是怎么个思路呢,一点维修过程式都没有,就这样修好了?这样的贴谁都会发几百个吧??

网友:
楼主把进水的地方拍个照    分享下

网友:
没有没有建设性

网友:
严重灌水,小心扣你分奥

网友:
尽快把案例补上吧 小心当灌水贴。。。

网友:
楼主有没有G505 LA-9911P的 bios?

网友(2014-11-14):
运气不错啊,该你捡钱

网友:
楼主水啊   进水洗洗刷刷  换换就好了

网友:
其实进水的机器,蛮好修的,一般是烂断线了,我就把一台掉进泥浆的机器修好过

网友:
楼主 晒 运气的吗

网友:
附个图纸或BIOS也好些 这样很容易被划到灌水里面去的.

网友:
这完全运气维修呀,没看懂,貌似有灌水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