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损坏的SATA硬盘接口

楼主(2014-06-02):
在废旧主板上取一SATA硬盘插座,并将待装SATA硬盘插座的一侧即靠近电源接口一边裁切掉一块,将加工好的SATA硬盘插座与损坏的SATA硬盘接口搭接焊接固定即可。

网友:
还打了胶,应该很牢固吧。

网友:
我应急就把硬盘线直接焊上

网友:
改得不错,虽然不好看,支持

网友:
改得不错啦!
不过,这也搞坏了,用户多暴力!

网友:
以前我们都是直接用数据线焊上去

网友:
听人家这板,桥会烫是正常的,新板也会

网友:
高手,修的这么好看

网友:
这样也行?这方法用来应急也是可行的,前几天有个硬盘就这坏了,没办法发了一块板换上的。楼主能有这样的灵活思维才是应该学习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认可,我是用AB胶固定的即牢固又美观,当然了这一步大伙嫌麻烦也可省去。

鼓励原创

网友:
哈哈。楼主太暴力了。。

网友:
还行···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真乃奇招异术 哈哈 支持一下 希望下次能弄点好看的

网友:
强悍,上次遇到一个硬盘数据接口被弄断了,经常接触不好,那时候没理,如果早看到你的做法就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嗯,不错又学一招,以前都是把SATA数据线焊在硬盘上,有的线不好焊不爱挂锡!下回试试这招!

网友:
不错,虽然有点不美观不过实用。楼主脑袋

网友:
不错啊,就是美观程度差些,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盘,直接焊线的,不如你这个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2014-07-08):
能解决问题就行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想法真好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就不怕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上次来修电脑的客户硬盘也是这样用主板SATA口焊接,估计是以前帮他修电脑的同行焊的,就是没有像你打AB胶,还是打胶好。楼主焊接口的硬盘是联想品牌机上的吧。

网友:
我都是直接焊个线上去,简单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