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M720-US3,开机后关小时内都会死机,求解

楼主(2014-06-02):
如题,台式技嘉GA M720-US3,开机后,不管运不运行软件,半个小时内都会死机,桥很烫,CPU和独立显卡的温度都只有温温的,但桥烫,手放不上去,换过内存,电源,也不行,也测过硬盘(正常),也换过系统,问题依旧,求解,发现桥边有个G28的三极管(下图箭头所指,型号G28)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除一对脚有1500左右的阻值外,其它任何两脚都没任何反应,有没有可能就只是这个坏了?——求解,请前辈能指点,谢谢,

网友A:
死机前后测一下电压对比,就知道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前后测一下电压对比,就知道哪坏了

嗯,测哪部份的电压呢?

网友(点评):
各大供电,主要是CPU供电,及各种开启信号。如果你怀疑是三极也可以测测

网友:
你先换了看看。再说人家明明留有散热片插孔的,你硬是不装,虐待啊有木有。

网友:
散热片当然有装的啊,这是拍照拿下来的啦,

网友:
应该是桥散热不行。。或者是桥老化啊。。。

网友:
你可以加焊桥试下。。加焊后做好散热工作可以会用得久一点。

网友:
听人家这板,桥会烫是正常的,新板也会,不知道是不是,? 谁手上有这样的板,

网友:
这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因为这板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听人家这板,桥会烫是正常的,新板也会

网友B:
我也经常碰到,加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经常碰到,加焊吧

你遇见这种问题,一般加焊后就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遇见这种问题,一般加焊后就可以解决吗?

这单桥的脱焊常见,当然供电要正常。

网友:
此案已结,无语的结果,是CPU的问题,试找另外两个CPU来试,虽然桥依然很烫(这也证明之前 前辈说的,这板桥会烫是正常现象的说法),但一切正常,谢谢前辈们指点!

补充内容 (2014-6-14 18:45):
高兴得太早了

网友:
AMD的U总能让人出乎意料。

网友:
有新发现,这个主板,经常会出来,刚开机时可以用得好好的,但卡死后,重启电脑进BIOS,发现看不到硬盘了,

网友(点评):
不认硬盘,会不会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呢?如果不是,就麻烦了

网友:
同意2楼,死机前后测一下电压对比,对三极管进行电压测量

网友:
NV的桥。必须先干掉

网友: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
你自己都说桥烫了,加个风扇给它,应该能顶上了

网友:
NV让电脑配件,由买变成了租,勉强撑过保修期,然后坏掉,进入下一轮。

网友:
说了这么多 换个就是了咯

网友:
桥很烫不就是问题吗 ?不用测了吧

网友:
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头大,,问题解决

网友:
之前换了两块都不行,最后再换上一块,可以了,晕,

网友:
虽然换CPU解决了问题,但是桥过热的问题,仍然要处理,做好散热,这样才能用很久,不死机。

网友:
AMD 的CPU问题很古怪,在检测时,要首先考虑。

网友:
嗯,谢谢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这些 好像 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