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显示器出现水波纹

楼主(2014-06-02):
我的三星943NW+显示器在一年多前就开始出现电流声了,即使没开机,只要连接上电源插座后就会发出吱吱电流声。因为没有其他问题我就没管它。但是,最近有时开机后,显示器会出现水波纹,大概过1分钟后就消失了。百度有人说是干扰的问题,可我的显示器离主机和其他设备都有一定的距离。我想请问下,这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如果是,我更换一块电源板后就能解决水波纹和电流声的问题了吧。心里没底,所以来这里请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
最好以上张图

网友:
水波纹和电流声一般多是电源板引起的

网友:
看看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多办是电源板,建议拆下来,哪个负载试试电源板,看还有没有声音,如果还有声音就是电源板的事

如果响了,就是后即电路有轻微短路导致的

网友:
三星的电源电路的电容比较容易古。。你可以拆出来看看

网友:
吱吱的应该不是电流声,可能是高压电路由问题了。

网友:
吱吱声是高压变压器或是电源变压器发出的,先看看电容有没有鼓的,再换一块高压板试试,如果还有干扰就修电源板吧。

网友:
还是修修吧 求助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做维修的    基本 原则   都没 有

网友:
应该是灯管打火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