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上电0.35A不亮,成功修复!

楼主(2014-06-02):
机型:HP 4421S
板号:DASX6AMB8G0
故障:开机上电0.35A,不再跳变
上电测量电压,发现无CPU供电和+1.05V_VTTS1电压。先找+1.05V_VTTS1,为什么先找这个电压,看后面就知道了。由PU1016发出,看工作条件VDD:5V,开启MAINON:3.3V正常。用手摸,挺烫的。7成的把握这个玩意坏了。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订货2天到了。换上,上电电流0.66A不动,测无CPU供电。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测量无开启。

找PWRGD。看图:

运放U9058A的3PIN只有2.21V,而2PIN为2.0V,1PIN无电压。然后我就以为3PIN的2.21V不该这么低,我认为最低也有3.3V。此时开始走弯路,我把R9730断开量一端也2.21V。尝试了一下量其它的PG,也是2.21V。难道这个机器本来就是2.21V的PG?那就当这个PG是正常的,那么运放正向输入2.2V,反向输入2.0V,压差虽然不高,也是+>-,但是没出输出。果断换了个运放。还是没有输出。测R9735上拉电阻的+3V有电压。在板子上测R9735的阻值8.79千欧,也算正常,其实不然。我记得以前大哥教过我说,最好拆下来测。稳妥一点比较好,拆下来后量快到1M了,瞬间拔云见日,柳暗花明。。。。32个赞。找了个10K的换上。

电流嗷嗷的上去了,亮机,成功修复!亲们,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电阻变值!不错嘛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主要还是不要怕麻烦。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会取下来测了。惭愧,以后修机要把所有的可能都试一试,哪怕仅仅是一个硬盘有坏道,也要先把桥干了再说!

网友:
求此机时序图

网友:
楼主很细心嗷嗷的

网友:
这个电阻变质还真的不好测了楼主赞一个

网友:
这贴子有水平;不错加5分

网友:
请教下  一开始你没有先查CPU供电的原因是要收到这些PG  后才能开启 cpu供电对不?       4,40 +1.1V_VTT_POK
41 +1.05V_POK
40 +1.5VSUS_POK
43 +VGA_CORE_POK
43 +1.0V_GFX_POK
43 +1.8V_GFX_POK

网友:
修主板还是得细心,、静心、耐心

网友:
这是有点耐心啊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心活

网友:
不错啊  我也从来不拆电阻来拆 都在板子上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