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无待机

楼主(2014-06-02):
线性3,5V都出来了,怎么会没待机啊?   我该如何查啊,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A:
其它条件满足吗,可以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先测待机电感有无短路,,一般正常为100多。。。

网友B:
第一 有些机器是开机后才有3v5v的   DV2000应该待机时就有3v5v  你说线性电压出来了  3v5v的开启信号有么  EC供电是否正常 AIC LID ECRST 这些信号是否正常 晶振是否起振 南桥晶振是否起振 RTC电路是否正常  BIOS是否正常 这些都要查  如果以上都正常待机供电芯片 反馈是否有断线 上管下管G级是否有断线 有短路  升压电容电阻是否不良

你应该还要查查其他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 有些机器是开机后才有3v5v的   DV2000应该待机时就有3v5v  你说线性电压出来了  3v5v的开启信号有么   ...

EN1,EN2没有电压,EN3,3.3V    EN4,1.7V.    基准电压2V,,    还有就是这更io有关系吗,还没有触发,怎么会更io有关系啊,我现在主要修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条件满足吗,可以换个芯片试一下

还应该查哪些条件啊,大神,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N1,EN2没有电压,EN3,3.3V    EN4,1.7V.    基准电压2V,,    还有就是这更io有关系吗,还没有触发, ...

有的机器待机电流很小的,但开机须要IO才能工作,所以先要测IO在待机时条件满足了没,没满足你按开关是没反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机器待机电流很小的,但开机须要IO才能工作,所以先要测IO在待机时条件满足了没,没满足你按开关是没反 ...

之前是有待机的,0.02,压了下南桥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有待机的,0.02,压了下南桥就没有了

那要把桥拿下来从来植株了......

网友:
有没有开启呀,短路呀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乖乖重做吧

网友E:
先把3V5V修出来,EN5的电压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把3V5V修出来,EN5的电压不对吧。

确实不对,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无待机,应该查那些地方啊

网友:
供电,基准,开启,输出,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先把3V5V修出来,EN5的电压不对

网友:
这样没办法分析

网友:
哎  51120有几种工作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