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平板和修笔记本有区别吗?

楼主(2014-06-02):
个人感觉未来,平板会越来越多。

网友A:
平板换屏麻烦,电路集成高。。维修难度比笔记本电脑大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
肯定区别很大了      一个是平板     一个是笔记本

网友C:
平板,手机,比笔记本好修多了,都是些小电流的东西也烧不了什么。
这么说吧,修平板,手机根本不需要懂电路图,找个师傅带一带学个十天半个月的你就会弄了。玩经验的。
笔记本是大电流的玩意儿,真会烧零件的。电路复杂程度远高于上面两种。

网友:
平板会被大屏幕手机Pass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板,手机,比笔记本好修多了,都是些小电流的东西也烧不了什么。
这么说吧,修平板,手机根本 ...

我也觉得笔记本难一些,种类多,配件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我们这边会修手机的就不会修笔记本,真是的,别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换屏麻烦,电路集成高。。维修难度比笔记本电脑大

你想多了,平板换屏更简单,你没搞过觉得复杂而已。集成度越高的东东修起来越简单

网友:
基础好  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D:
我们店里电脑手机平板相机都修,个人感觉还是电脑好整一点,因为电脑的好多配件都是通用的,不像手机都是一对一的,弄起来很烦!仅仅只是个人的小见解,不代表大家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你是不是没修过笔记本啊。手机只要焊功好就可以,但笔记本的话原理比手机难多了。

网友:
平板就是小型的筆記型電腦老師傅感覺都沒差吧,學徒還要靠經驗吧..

网友:
平板没有修过,接到平板也一般都没修。好一点的平板还可以报的起价,差一点的报不起价。

网友:
我想学修手机, 哪个师傅带带,。

网友:
说有维修平板的教程啊

网友:
先要区分一下 平板有arm和x86,  arm的应该和手机一样啊

网友(2014-08-22):
平板和手机还好说啊,笔记本可没有那么简单啊,有点水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店里电脑手机平板相机都修,个人感觉还是电脑好整一点,因为电脑的好多配件都是通用的,不像手机都是一 ...

笔记本没有你说的这些哦,笔记本的配件多数是不能通用的,专机专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你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应该讲平板会比笔记本好修点吧。。  平板元件少集成度高 电压和电流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我也觉得你是在梦游吧!

网友:
区别当然有,大同小异

网友:
其实只要学会了就觉得简单,真的

网友:
反正是修,多点不怕

网友:
基本上的平板和手机就是换换那些外设和屏的,主板有几个能修,笔记本基本修的就是主板,真要说起来还是笔记本要难修点,

网友(2014-09-27):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超级反对,,你说成什么了,别误导小学生

网友:
哪方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手机,平板只要手工好,不用什么电路知识就可以修得七七八八!!这些东西集成度太高,供电系统也简单!只要知道哪个集成块是什么功能就差不多了!!
TMD笔记本你来试试,光供电就用十几条(PWM供电+转换电压+线性稳压)。笔记还有很多保护电路,比如温控,和PG。而且笔记本从开机到显示都有一个严格的时序!真正精修笔记本的人必须精通计算机原理和电子原理!!笔记本维修一般分2个阶段:CPURST#前,一般修供电!CPURST#后,计算机开始自检这就是计算机知识了,各总线是怎么工作的,各信号的逻辑关系!!
最后一点修笔记本的经常要看图纸查信号,示波器打波形,,你看看修手机有看图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修熟悉了,笔记本那是小KS

还有你比较一下电路板的大小和元件的多寡就知道哪个维修难度大了!!!手机维修有种修法叫做“搬板”就是修到不知道怎么修了,拿另一个板一个个元件换过去试!!!笔记本维修你搬板给我试试???
不是吹牛的,现在我看到那些元件少的板子,只要有配件,我都不须要知道主板的工作原理,只要知道那些IC大概负责什么功能。数字电路嘛,修来修去还是供电,时钟,复位!!不行我一个个换上去试,大的换完换小的!先从IC开始,不好就换管,不行查电阻电容,就TMD那点东西是吧!!!!笔记本你这样换给我试试???

网友:
最后说下我体会的电子维修,真的感觉除了笔记本主板和台机主板,修别的东西真的不须要太多的电子知识!!就拿我们店修液晶那个师傅来说吧!开始的时候连对地打阻值,场管GDS极都分不清的,照样把液晶修得妥妥的!开关电源嘛,就那点东西。修多了就知道哪些经常坏!一个个换了80%都能修好!
还有一个同行以前修大屁股显示器很牛B的,现在修笔记本好几年了,就TMD会干桥,图纸都看不明白,不过保隔都修不出,直接飞过去,让客户别用电池!!!!
那感觉很多搞电子维修,就凭经验瞎干瞎换!!而且经验也是瞎干总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换屏麻烦,电路集成高。。维修难度比笔记本电脑大

你说的难指得是操作上吧??操作这种东西只要找到方法,习惯了就好!!我见过专修笔记本很牛的,修平板手机也很牛!!!但是没见过专修手机很牛的会修笔记本!!!当然,可能我见识比较短浅!!
说白了,修手机平板稍微有点难度就是搞那些BGA芯片!这东西只要找到方法,练几次就好了!!!别说手机芯片封胶这些事!我在网上也看过很多这些视频教程,感觉这些除胶的手法太菜了!!笔记本桥也有封胶的,这东西,只要风枪把焊盘锡球吹化了,拿刻刀一划就去了!一两分钟的事,吹得玄乎其神的!!!
至于BGA焊接,也是一样的!笔记本的桥(有铅),显存之类的都可以拿风枪吹上去,搞手机就不行??无非是找到个合适的温度和风量。这东西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工具很重要,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