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开机风扇狂转 能点亮 掉电

楼主(2014-06-02):
HP CQ42 开机风扇狂转 能点亮5分钟就掉电 , 先以为散热不行 ,把风扇拆了清理重新上硅胶后上电还是一样,手摸显卡和CPU 不烫手。请教。。

补充内容 (2014-6-4 19:09):
现在有时不能点亮 ,不亮机时不出CPU电压,CPU电源芯片换了一样 ,测主板上所有供电都偏高 3.3V 有4V,   5V有6V,待机电压也是,不知正常吗,现在这板不从下手了。

补充内容 (2014-6-7 10:07):
把温控芯片拆了好了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的问题。。重点查查

要是散热正常就考虑下温控

网友:
换个CPU试试,查下CPU供电是不是不稳定。以前遇到过开机5分钟,准时掉电。结果是EC虚焊。

网友:
应该是温控芯片有问题,吴以为温度高就掉电保护的。

网友A:
把U6 温控芯片拆拆了不掉电了 不知有没有事  把ECBIOS   AX168  备份 决对好的

HP CQ42 ecBISO.zip

网友:
应该是温控芯片有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6 温控芯片拆拆了不掉电了 不知有没有事  把ECBIOS   AX168  备份 决对好的

以前我有碰到戴尔的不定时掉电,也是温控电路问题,拆了至今没返修。

网友:
应该没有事,就是温度高了 也不关机了可能。

网友:
DELL  我之前也遇到过       不过我运气好些找了个换上

网友:
温控芯片也会坏吗?之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
温控误动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