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267dhg-p的73无电压,不触发

楼主(2014-06-02):
一块不知道牌子的主板,AMD的,不触发,触发排针有3.3V,IO是w83267dhg-p
论坛搜索出来的触发时序是68-67-73-72
68-3.3V
67-3.3V
72-5V
73-0V
这样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刚才莫名其妙的好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断电之后又不触发,我把板子拿起来一摔,自动触发
断电,又可以触发,试了几次,发现每次不能触发,摔一下就好,这是为什么

网友:
桥虚焊的节奏,干桥。

网友(点评):
都这么认为,压桥无果,看来只能上BGA了

网友:
IO的问题也有可能导致这样

网友(点评):
明天换下IO

网友:
不行就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加焊完之后,完全不触发了,摔都不管用了

网友:
以往的经验,DHG-P是很容易坏,但是你这个就不好说了。
检查一下桥那边的条件先。

网友:
slp_s3输出为低电平,要不就是桥没有输出,要不就是IO坏了被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