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板号M851,ADS#出两次波,

楼主(2014-06-02):
开机电流到0.55A,用假负载测到CPU复位和PG都出来了,装内存和不装内存电流没变化,抓ADS#有两次下降沿过程,没道理啊,以前抓都只有一次的啊,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求解答啊!!!!!!!
cpu

网友:
表示还在学习中

网友A:
考虑换乔巴啊
嘸鼡≮飛渔≯
南桥被人干过了,北桥GM45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换乔巴啊
南桥被人干过了,北桥GM45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要问基地老师了,我个人观点可能是正常的吧,无视它,抓下一个信号吧

网友:
正在学习示波器中

网友:
实地的时候 老师说过 部分 板 不是V形 W 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有就表示正常啦!下拉的幅度也够就是OK的,往下个波测测

网友:
有桥就换个南桥试试也是可行的,不是说动过嘛

网友:
是我的话 就无视它 你测一下内存总线
有就看内存供电条件满足不 没有就测前面几个信号PCI_FRAME LPC_FRAME BIOS 1256脚有波没

网友:
还有 师兄你好像是实地也 ,这种小问题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 实地出来的都是维修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