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电流像正常跑 不亮

楼主(2014-06-02):
坑啊 BOISS也刷了 显卡也考了 还是那样 跑到 1.3 掉到 1.2 再跑到 1.3 掉到1.11 就这样打住了
显卡

网友:
这个情况没有遇到过,等楼主修复结果,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打打波形吧!!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飞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
外接能不能亮机,不能干显卡,能量查屏相关电路

网友:
外接可以显示吗?接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2014-07-02):
我的也是 这样 不知道炸糕了

网友:
擦擦内存条吧。。。我觉得加电不显的很大一部分是内存的事,然后再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