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5雷劈维修

楼主(2014-06-02):
机器型号:惠普6535S
芯片组:AMD双桥  英伟达代工
版号: 6050A
故障:无待机
机器到手,拆机检测~
一:观察全班是否有被他人处理过~~~~没有??下一步----
二:打全板各大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V3A待机电感对地阻值很低只有十几欧。说明此处很不正常,所以决定从此入手。
先断开其的节点
量其实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经测量,发现是其后级短路,因为此电压去的地方太多,决定使用传说中的<烧机大法>,限流、慢慢的加大电流(1.7A—0.5V),由于太过大胆,手直接放在板上摸,非常幸运的把发烫的地方摸到,当然我的手也不例外的光荣的被烫了。发烫地点:
本人很是果断,直接把Q1008/U1009拆掉,这才发现了真正短路的地点+V3_LAN 的对地阻值直接为0,发现这点之后,转移烧机地点,再次烧机,这回长记性了、、、慢慢摸、小电流(1A左右)当摸到网卡芯片时,感觉到了温度有点不正常,有些烫。既然烫,那么直接下手拆掉,只见风枪口对着网卡芯片就是一顿狂吹,不容易啊,终于吹下来了~再去测量+V3_LAN时、、、、感叹------终于不短了~~~~
烧机到此结束!~~~
通电---测待机电压(+V3A   +V5A)嘻嘻,,出来了吧~~~待机电
流(0.016A)算是正常~~
触发、、、、咳咳,此板太不给面子了、电流跑到0.153A就掉回待机了。。。
刚才在看全板的时候,发现AMD南桥的表面上有一个凸起来的小包??
当时心里就有点怀疑南桥是不是挂了???
因为是桥嘛~能避免则避免不去动它,但是现在情况不同~发生意外了。
EC收到开关发出的高低高信号,发给南桥,南桥在自身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发出SLP_S3#、
但是,去测量时却发现这信号并没有发出来,南桥的工作条件也测量过,已经满足了~~~
由此可见,应该是南桥挂了~~~
大动作~先给客户报价再说、、、、、、、、
第二天,收到客户同意修的信息,直接开工——————换南桥
风风火火的的把新南桥重植,换上去、冷却之后、
通电、、、、、
这是要什么个节奏??  触发瞬间掉电~~~不要这么玩吧???
隐约看到电流跳到0.5A了!!!
难道是还有哪一路供电没出来?还是PG信号没全??
得、、、我干脆把全板电压测一遍得了
很是器官CPU电压都出来了~~~,这么还是掉电呢??、
接着PG信号吧~所有PG瞬间都有了。
当我把板拿回来刚放下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同事的一句话: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故可以刷刷BIOS试试,说不定就好、还有就是温控电路也会引起掉电
当听到这句话时,我就决定先去刷个BIOS试试。可是,刷了之后还是老样子,只好去查查温控电路了。
找到温控芯片,二话不说,直接吹下来。。。。。
通电~
唉呀妈呀~电流上去了哈~~~~~可是、、看这电流这么感觉怪怪的,老是在循环跳,1A—1.2A—1A---1.2A--1A—0.9A………
要嘛就直接1A不动~~
师傅就说了,CPU都没过,过了的电流最起码要跑到1.3A左右。。。。
听到这~换个U试试吧。
没想到,换了个U,电流还真的就跑上去了~~
接屏——————惠普的LOGO唰的一下就出来了~~心里那个高兴啊~~~写的不好地方请见谅

补充内容 (2014-6-4 14:53):
板号:6050A2150101

网友:
写得倒是 挺详细滴,为虾米之前就没先想是温控呢?、?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啊

网友:
哇!这个很经典啊,打雷的机就是外得多,连U都打坏了,这回修的成本就高了

网友:
打雷正常不就是网卡坏吗,这会干这么多啊

网友A:
你这雷打坏主板  南桥的坏了  连CPU的坏了不好报价呀   到时候客户说不修了 你才难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雷打坏主板  南桥的坏了  连CPU的坏了不好报价呀   到时候客户说不修了 你才难搞呢

其实是报完价了  最后才发现CPU是坏的

网友:
换了Q1008/U1009,网卡芯片,南桥,刷个BIOS,CPU,我看钱是没什么挣了,不过经验值可大了。

网友:
这样的机,难修,而且赚的钱也不多,最好是换板,又稳定~

网友:
温控芯片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换一个就好了?还是直接摘了?

网友:
老HP的机子,雷打坏一大片,电源电压高也是烧一大片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哦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柳暗花明,峰回路转转

网友:
雷击的 英伟达的板子就是爱出问题
这个机器换的够多的 修起来确实不简单了
基地出来的又一个维修人才 !

网友:
你把板号补全

网友:
这板子修得很纠结嘛,辛苦了

网友:
这板子真折腾人的。

网友:
烧机大法以后用小心点别伤着手

网友:
本帖中,网卡 南桥 温控芯片 u都挂了 劈得太厉害了吧。主板修的少 看楼主这么写着下来 修笔记本似乎不难,可到自己动手就无思路了。

网友:
温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像这样的板子,最好是报换板的价格,,能修上最好,修不上也不赔

网友B:
温控芯片取了可以通电吗???????

网友(点评):
能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芯片取了可以通电吗???????

可以的。我试过了

网友:
不上对机器没有任何影响?不会烧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