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VER:1.0开机复位灯常亮,且主板上自带的蜂鸣喇叭一直吱吱地叫个不停

楼主(2014-06-02):
联想G31T-LM VER:1.0开机复位灯常亮,且主板上自带的蜂鸣喇叭一直吱吱地叫个不停。测主板供电都正常,CPU也有温度,时钟也有,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

网友:
怪了,拿掉CPU复位灯就灭,喇叭也不响了

网友:
CPU座的问题,仔细看下可能有断线的,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
上主板测试灯看看下

网友:
这板很难搞。

网友:
我也收到过,最后没搞定

网友:
真的是CPU座2根线断线了,一根是线断了根本看不出来,另一根是过孔断线,费了很大劲将过孔小心挖出,然后上锡飞线,足足搞了我一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