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卡logo

楼主(2014-06-02):
DELL N4050 I5处理器   不上bios电池8声响卡logo  上了BIOS电池不响 也卡死在logo,南桥无散热片,觉得南桥坏的很多,所以先压南桥  故障依旧,又发现显卡有同行加了铝片,但是不平整可能显卡也会虚焊导致,又压了显卡 ,故障依旧。测试USB供电,主板其它电压都正常。无从下手了。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如果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友B:
去外设,1长7短是北桥,一长8短是什么?
先别乱修,搞清什么报警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如果不行再考虑显卡。

BIOS是最先刷的  现在又是不上BIOS电池报警5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外设,1长7短是北桥,一长8短是什么?
先别乱修,搞清什么报警

现在是不上BIOS电池 5声短报警

网友:
看一下外围设备,这种卡第一屏一般都是USB口短路了。多注意观察下板子的外围

网友C:
7声是显卡,8声是检测不到屏,5声是BIOS电池没装,DELL机器就是麻烦,上次一机器AMD集成的7声,北桥换了还不行,最后无从下手。。。

网友:
加焊男桥看看

网友:
5声报警,你把BIOS的时间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声是显卡,8声是检测不到屏,5声是BIOS电池没装,DELL机器就是麻烦,上次一机器AMD集成的7声,北桥换了还 ...

谢谢  这个回复最满意 测试 确实也是这样

网友:
外围设备有问题。。。。特别是USB常用的接口,不行再刷BIOS。。。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再换个南桥呢?

网友:
这报警只能参考下

网友:
做显卡吧,我的就是

网友:
加焊南桥会好      再加个散热片更稳定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满足没有。少电压就会卡在logo

网友:
先查查可否缺件,不缺件直接弄显卡

网友(2014-07-14):
遇到同样故障  未解决呢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具体要研究一下。反正就是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应该是显卡,你这个问题(这款机子爱坏显卡和北桥)

网友:
你直接把显卡的接点断开 就好了  显卡问题 加焊没用的   断开直接用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