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4-06-02):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19V的,测电压1.6V左右上下跳,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先查看主芯片和pfc方式

网友A:
大哥 适配器坏了直接换一个不就行了 这也修呀   山寨才20块 ,

网友(点评):
山寨20能用?能长时间,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适配器坏了直接换一个不就行了 这也修呀   山寨才20块 ,

这里是维修论坛,总结交流经验的地方,什么坏了都换只能说你不是一名维修爱好者,当然了客户来的话最好是换新的给他,闲来没事的话还是修修东西为好,弄好了,下次有人要二手的不一样卖钱么,呵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虚焊??

网友:
和ATX电源一样搞吧,没修过这,但看着比AXT电源简单多了,毕竟大的元件就那么几个。

网友:
电源输出电压低   先查300V是否正常 。换初级端小电解 。查取样电路431  光耦和周边电阻。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看铜箔都烧断了!有短路的。

网友:
赞同6#的看法

网友:
这烂电源就不要修了,如果是原装的拆开修修还好

网友:
我自己店里用测试机器用的电源全是客户用坏原装的,我拆开修好自己用的,比新的代用强很多

网友:
修好了,开关管的一个脚虚焊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修好了,开关管的一个脚虚焊,谢谢

网友:
看来什么都要研究下  捡死鱼了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换个新的吧,要是想修,原件也不多,一个一个的测也费不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