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信阳,固始新新宇电脑医院 u盘数据恢复之 打开u盘提示格式化 (0字节)

楼主(2014-06-02):
咱们废话少说吧:步入正题:
      先看看打开u盘提示什么: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DBR 损坏了,我们用winhex打开看看吧:

打开看了下,发现DBR确实被破坏了,我们看看备份的DBR 还在不?

发现备份的DBR 还在 既然备份的DBR 还在 我们把备份的DBR 复制到 我们的0扇区中的DBR中试试。。。

把备份模块恢复到DBR 模块中,ok u盘数据还在。。。。

看来数据恢复很在行哦。。。
太帅这就把数据找回来了
上同打错了个字, 他U盘里面有一个小的word文件,只有一个文件,后来也没有在里面写数据,请问楼主,些数据可否恢复,
这是最基本的,没有什么可以以炫的,有人说U盘格式化后U盘里面只有一个小的word文件,有人说要以恢复,他还挂上专业数据恢复的,不知道楼主怎么看

网友:
这个软件是否有教程,讲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教一下怎么用呗

互相学习,我也是刚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互相学习,我也是刚学,

楼主公布下QQ呗 有事请教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公布下QQ呗 有事请教请教你

互相学习吧  不能说请教  QQ 腰爱五灵灵久灵爱爱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没有教程或视频什么的?想学学呢!谢谢!

你可以先下载一个winhex 这个软件 建议你用14.2的版本 我用的是中文版的  教程 你可以百度一下 我也是在百度上学的

网友(点评):
谢谢了!哥们!我去百度研究一下!

网友:
软件有使用教程 数据恢复要学习的额

网友:
赞一个,希望楼主能继续努力发好贴子

网友D:
这个备份的dbt是在那里的,是u盘自己备份的吗,??

网友E:
FAT32格式的,两个很容易一起坏掉,而NT格式的就不会,,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但因为之前文件不太重要,所以就格了,没太注意怎么修复!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具体说说方法啊,备份的DBR在哪里?

网友:
我也刚学windex这个软件   我用的是14.2的版本 感觉这个版本 汉化的比较好  大家一块交流吧

网友:
有点不明白呀

网友:
怎备分肥呀

网友:
学以致用,很好!热的时候还行,冷了就知道记不记得了!

网友:
winhex 看上去很高深啊,不太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备份的dbt是在那里的,是u盘自己备份的吗,??

是u盘自己备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FAT32格式的,两个很容易一起坏掉,而NT格式的就不会,,

fat32备份坏了,也可以恢复数据

网友:
关于手工恢复MBR分区表   如果都是主分区的话 mbr损坏  我自己尝试一下也是可以手工恢复的  但是正常的硬盘都是1个主分区,然后扩展分区  在扩展分区下建逻辑分区  然后所有的逻辑分区算一个主分区  但是我只能手工恢复c盘主分区的   d e f都是扩展分区  都看的不太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t32备份坏了,也可以恢复数据

那当然,我说的目录结构如果是好的话,那样恢复的文件基本都在,如查目录坏了,那文件不一定都能恢复,因为文件有碎片,,,,

网友:
谢谢,我今天接到个录音笔,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没复制出来源文件也没了,他有把快捷方式考到录音笔里了,用软件恢复发线文件但是,文件前面有个叉子,,这样的还能恢复吗,是不是文件有部分被覆盖了,

网友F:
第8个扇区 是DBR 备份   楼主这是FAT 32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8个扇区 是DBR 备份   楼主这是FAT 32  吗

Fat32 备份dbr在6扇区

网友B:
楼主教一下怎么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