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 2.0 原机提取BIOS 专解决风扇狂转 显示CPU温度高!

楼主(2014-06-02):
华硕版号:k42ja_mb rev 2.0内存上也是K42JA  壳子后面大型号是A42J  原机提取 解决风扇狂转 CPU温度高    刷后绝对OK!

华硕版号:k42ja_mb rev 2.0内存上也是K42JA 壳子后面大型号是A42J 原机提取 解决风.zip

绝对OK!

网友:
谢谢了   我试试  我找了好久

支持 反对

网友A:
刷了不行  电都不通

支持 反对

网友(2014-07-12):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行  电都不通

绝对OK!你看你的版号一样不?

网友:
怎么我的还是温度高呢?
版号,内存上的都是K42JA
机器型号是K42J

网友:
谢谢正在找这个,

网友:
大家刷了行不行啊,先下个,谢谢楼主

网友B:
我的华硕A42J  电流跑到1.4左右机器掉电,大家有遇到这样的吗,交流下

网友(2014-08-16):
我的Y460温度也高,刷BIOS能解决?

网友:
我下一个试试

网友C:
我的机器是不亮   不知道刷完能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是不亮   不知道刷完能不能好

如果是BIOS问题 刷完绝对OK、@

网友D:
为什么 我刷了不行啊  现象一样 狂转  也不亮机

网友:
希望真能解决问题喽。

网友(2014-10-17):
我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刷了可以解决!!!!

网友:
刷了试试,刷了3个了都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硕A42J  电流跑到1.4左右机器掉电,大家有遇到这样的吗,交流下

你把纽扣电池拔下来,放电,然后再插上,就会亮,但是继续重启还是老样子,我也在想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E:
玛德,鸟楼主,什么bios,才只有23.1K大小,法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玛德,鸟楼主,什么bios,才只有23.1K大小,法克!

你他娘的 嘴巴放干净点  BIOS绝对OK

网友E(2014-11-16):
引用 网友F:
你他娘的 嘴巴放干净点  BIOS绝对OK

ok?读出来这么小的BIOS,起码也得128K以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我刷了不行啊  现象一样 狂转  也不亮机

要对照板号 板号不一样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k?读出来这么小的BIOS,起码也得128K以上啊

你要解压 那是个压缩包肯定小了  为什么别人下下来都没有人说BIOS大小只有23.1K  看你电脑有没中病毒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解压 那是个压缩包肯定小了  为什么别人下下来都没有人说BIOS大小只有23.1K  看你电脑有没中病毒 这 ...

偶晕......

网友:
我的机子原来不会风扇狂转    刷BIOS时 没保存  结果现在  就是一直风扇拼了命的转   楼主的刷了  还是一样  是i7的机子吧 ?

网友(2018-07-15):
路过,mark下,等以后bios坏了,再过来看看。

网友(2022-06-08):
能亮机  风扇还是狂转亮机慢,跟原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