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管不良引起的,上真CPU内存掉电故障

楼主(2014-06-02):
     技嘉GA-880GM-D2H REV1.4 主板,不上真U,内存供电1.5V正常;上真U,内存供电变成0.63V,后续供电无,内存供电芯片6545,换过故障依旧。
     打过内存上下管对地阻值,正常。刚开始怀疑是CPU供电正常后,后级电路拉低内存供电造成的。GA-880GM-D2H 是AMD芯片组,上电时序是内存供电---CPU供电---南北桥供电---总线供电。经查内存供电产生的1.5V电压到南北桥旁边一个场管的D级(S级产生1.2V电压)。打了下该场管对地阻值,正常。内存AD先对地阻值打了也正常。
     没有思路了,烤箱烤板,拷完试机,可以显示,内存供电正常1.5V。复位下,又不跑码了,内存供电又掉回0.63V。应该是哪个元件不良引起的。纠结了很久,没有办法了,换上下管试试。换完后,正常了,多次复位,多次开机关机都正常。
    判断:应该是内存上下管不良引起的。
     把拆下的上下管红笔接S级,黑笔接D级有400多阻值。反过来测,无穷大。说明上下管是好的。真的是奇葩,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楼主仔细找找,应该有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少修到。。。

网友:
我碰到这种问题都是把CPU供电一相一相的拆,拆到哪一相不掉了就说明这一相有问题

网友:
内存的各个供电可都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找找,应该有短路!!

换了内存上下管就好了,拆下来测上下管阻值,没有短路

网友:
可以是生产的时间没有焊接得比较老固吧。。

网友(2014-08-13):
应该是上下管不良造成带不起负载造成的(上CPU时内存供电到达地方比不上CPU更多)

网友:
这个少见。。。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