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4-06-02):
TCL L43F3300B电视,如图,是不是屏坏了。上面图条纹,下面正常。屏线重插了。
屏坏

网友:
看过这种,换过新显卡后无果。后来查到是屏线的问题。换新的OK。
反对楼主:
4.5
大志a
反对楼主:

网友:
wjp957
看来是没用心看啊

网友:
华康电脑
反对楼主:
是电视机关显卡什么事?

网友:
是屏坏了,是不是三星的屏

网友:
还有一次换新显卡无果,换二手屏。OK,重点查屏与屏线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大志a
反对楼主:
这是 电视呀 ~~~

网友:
一米八的小个子
同意楼主:
像这种有横线的 并成规矩的,就可以判断是屏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屏坏概率极大

网友:
像这种有横线的 并成规矩的,就可以判断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电视么!!!怎么3、4楼说到换显卡了????
付吕剑武
大概是驱动板

网友:
这横纹,看似屏坏了。。。。

网友:
屏线重插看看

网友:
以往看到的故障来看,屏坏的机会很大。。你可以拆下看看电路那些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屏驱动板也就是逻辑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 也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屏坏了,屏上模块的事儿!

网友:
绝对屏坏了可以肯定告诉你,我也有个这样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第一,屏线;第二,如果还不行就修屏吧,有专业修屏的,但是不好找;第三,换屏,买个旧屏换吧。太贵了不想修就换电视吧。

网友:
挺大的屏 可惜 建议楼主 买个逻辑板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屏坏了 .先试下逻辑板。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应该屏坏了,换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