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纸电压对头吗?

楼主(2014-06-02):
机型:方正S621A

前几天一直认为是过温保护,现在看来不是温度的事情上图 这里的PL7电压插上适配器(没电池裸板)不开机的情况下,电压慢慢往上升到1.8V左右,这样肯定不正常吧?

量了一下这里PD16和PL6也是这种情况,电压慢慢往上升

现在机器故障是能开机,也能正常点亮,但是一会儿就自动关机,裸板+CPU+内存点亮时电流2.14A左右,有时候还会升高,这个电流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电流是有点大了,楼主查一下电容

网友:
我现在也怀疑有电容不良,但是确定不了是哪部分电路的问题!

网友:
既然楼主怀疑电容那就拆下来测量一下,也不费什么功夫,维修吗就不要怕费事。

网友:
PL7是哪项供电???

网友(点评):
应该是充电芯片输出的一路供电

网友:
可以把电容 换下试试 反正没几个

网友:
图纸传上来我们也分析分析

网友(点评):
图纸上传了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那就代换嘛,怀疑的都换掉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