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4-06-02):
今天客户送来一三星的显示器 型号为S22A330BW  测量了一下电源 是正常的 。插上电源  无任何反应  求思路 现在应该查哪些地方

网友:
先写个程序试一下了

网友:
现查输入电路。从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A:
检测一下按键板上有没有3.3V的电压,然后再触摸按键,看看另外的几个引线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按键板上有没有3.3V的电压,然后再触摸按键,看看另外的几个引线有没有电压跳变。

今天早上一早   通电 居然能够开启了  难道是程序有问题吗  这不科学啊

网友:
有示波  就好 修 这个 机子

网友:
但是前一天确实是插上电源什么反应都没有的

网友:
目测有无明显的烧焦痕迹,测一下有无短路,保险丝是否正常,重点检查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