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sve151c11t版本 MBX-269 开机进WIN7掉电死机,重启,再启...

楼主(2014-06-02):
型号:sve151c11t
i5 AMD独显
版本 MBX-269
故障:开机进WIN7掉电死机,重启,再启动就不触发

分析:可以开机,说明没有大问题,CPU,等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先检查开关板和主板。。。单板测试,不接开关板,短路主板CON1第9脚,开机,不到2分钟,就掉电了,再开不触发,,,,
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
维修过程:
          1.在可以开机的情况下:测试各电感电压,3v 5v 1.5v 1.2v  1.05v  都正常。
          2。1分钟后。掉电了,再测试各电感电压,现在只有测试待机3v 5v电压了,3v 5v电压有,不稳定,有时3v才 2.5v  5v才 4.1v左右。。。。
         3.  现在可以确定是3v  5v不稳定,掉电 重启 .................
       4.   打开,3v  5v供电IC是51427A,首先测试IC 主板供电6脚19V 正常,3v 5v正常出来,需要EN信号正常,我们这个51427A的EN,是由14和27脚来提供的,测试正常3,3v,但是不稳定。(说明下:待机无3v 5v ,主供电正常,IC正常,多为门电路和充电IC EC 南桥电路坏,导致待机IC,没有EN开启信号)
    5.  断开3v5v电感 测试3v5v主供电,正常,接上,就不稳定,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线型不稳定,现在可以确定是3v5v主供电有杂波,先把3v5v 330UF、6.3v电容换掉,再测试电压和波形,一直正常。。。。。
   6.开机测试2小时,都没有问题。。。。。。
总结:这个故障点,就是330UF 6.3v电容不好了,才造成3v5v不稳定,掉电重启的,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给点分享吧!!!!

网友:
次机有个通病  充电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找啊!楼主强人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讲的很详细 辛苦

网友:
示波器的优势大大帮助了楼主,但是楼主技术高,思路清晰是秒杀的关键

网友(2014-07-03):
我的也是掉电,换过之后还是不行,风扇狂转,然后就掉了,刷bios也不行

网友:
我也是3V 5V不稳定

网友:
我也是不,换了也掉电

网友:
楼主波波用得好啊   我一般只要是3V 5V不正常  第一反应就是换掉滤波电容再说

网友:
要是有波形图片更好了

网友:
新手先来学习,谢了。

网友:
示波器都是高手用的, 我就会测测CS#   别的就不会用了   测有杂波和无杂波怎么感觉都一样的线条啊  看不出来有啥不同  都那么粗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是要多看看论坛哦

网友:
换了 还是掉电  是进系统有时是30分钟掉电  有时是20分钟

网友:
我的是MBX-268的主板,开机进系统就掉电呢,晕了

网友:
最怕是不稳定的机器了!

网友(2014-08-14):
刚好有个这款本,换了试试看

网友:
我的也是MBX-268的,换了还是掉电。。纳闷。。中

网友(2015-03-21):
楼主强人呀!直接就是秒杀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楼主描述得简洁易懂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待机3 5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掉电!楼主的示波器发挥了作用。

网友:
这问题最不好搞的 一般都是供电不稳、不足、过低、过高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