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0.3A

楼主(2014-06-02):
你知道烧3V电感系供芯片发烫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有很多可能比如后级短路芯片坏供电过大等、、、、、

网友:
多数后电路短路了 仔细查查看

网友:
加低电烧3V后级电路

网友:
段开不就知道是哪部分短了吗

网友:
连个3V和5V都修不好你还有什么资格在看人家技术帖子后扣人家分!???不要脸啊

网友:
待机0.3明显短路嘛。哪里短,撬开电感量啊,

网友:
标题不清晰。拆掉3VIC看看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短路都没办法去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