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简爱7G开机不亮电流0.7A

楼主(2014-06-02):
海尔 简爱7G开机不亮电流0.7A,板号:W930,测各路电压全部正常,CPU微热,刷BIOS故障依旧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这样的问题 客户直接叫换板了

网友:
BIOS版本不对

网友:
我看电流0.7  直接内存和cpu供电

网友:
看了图纸后找到那2个1.5V转1.5V的场管上锡加焊,再试电流居然1.5-2.0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