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开机电流没有变化

楼主(2014-06-02):
华硕k43sd待机正常,开机电流没有变化0.01A.RSMRST# ,PWR_SW#这些信号都正常。hm65的晶振和rst都正常就是没有SUSC_EC#。SUSB_EC#这两个信号没有怎么办?不知道还有那些信号没有出来,求大师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时序  找下HM65的上电时序 逐个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序  找下HM65的上电时序 逐个追查

我是按时序查的,这个是进水的机器,南桥坏了我换了个南桥hm65的。

网友A:
那南桥工作条件肯定还没满足 在仔细查查 特别是3v进南桥的部分

网友B:
工作条件基本齐了,直接换桥呗

网友B:
不过,最好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BIOS参与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南桥工作条件肯定还没满足 在仔细查查 特别是3v进南桥的部分

我就是这个3v进南桥的还有那些电压,这个笔记本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我按点位图查的,我认为是SUSC_EC#。SUSB_EC#这两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坏了就没有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最好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BIOS参与开机的

这个能开机就是电流没有变化,按钮的灯按按钮都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基本齐了,直接换桥呗

桥我已经换过了,复位3,3v,晶振有波,3,3v的电压有了,还有那些电压哪?

网友(点评):
要确定南桥做好与否

网友C:
SUSC_EC#。SUSB_EC#这2个是低电平吧会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SC_EC#。SUSB_EC#这2个是低电平吧会有变化吗

SUSC_EC#。SUSB_EC#这两个信号为0v。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这两个信号电流会上到0.3A、。而且电阻在按钮之前有变化。按按钮之前电阻是390 按按钮之后电阻为490只是用二极管档量

网友:
SUSC_EC#。SUSB_EC#这个信号是桥给EC的看看桥的工作条件,不想查就把桥烤下看看

网友:
进水机?   在看下进水的地方吧    处理好后还不行  刷个BIOS

网友:
看你说的这个EC条件应该是满足了,刷BIOS不行的话重点应该还是在BIOS跟南桥。华硕没图纸是TM的坑嗲有时间就慢慢查吧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不对还请见谅

网友D:
楼主有图纸点位吗??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图纸点位吗??上传一下!!

论坛里有,你搜索一下看我都是在论坛搜的

网友:
还有个方法:把SUSC_EC#。SUSB_EC#挑起,再测量是否有电压,看是否被EC拉低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导致3 5V没有转换出来,请仔细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导致3 5V没有转换出来,请仔细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南桥还有那些条件没有满足请讲讲我是按这个华硕的上电时序修的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