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插电过一会才触发,求指导

楼主(2014-06-02):
本人小白一个,最近收了一批网吧机器,华硕P5QL SE的主板.有几片要插电过一会才能触发,不能马上触发,触发后能正常使用,求大神指导

网友:
P43芯片的板子 南桥问题居多  怕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容失效所至的,测量一下南桥晶振电压和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触发线路上面的电容跟芝麻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