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02):
本人有台dell n5010笔记本,带板载显卡5650m,拆机清灰后开机一分钟掉电,只留主板cpu用电池供电也一样掉电,cpu、gpu并不热,但是gpu背板上的元件热得烫手,这是电容损坏的现象吗?修理得多少钱?

网友:
就是gpu背面正对gpu的电容

网友:
gpu芯片上的电容短路会导致背板电路发热吗?芯片被劣质硅脂覆盖,不知导电不导电

网友:
悲剧了  先不上散热器看看 会不会掉

网友A:
背面的是NEC大电容么?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B:
是不是绝缘没做好啊

网友C:
那个背面有几十个电容吧,要拆下来分出好坏后又安上.电容钱不计,给个码砖工人或清下水道工人的工钱,楼主应不赚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的是NEC大电容么?

没见过就不要瞎蒙 NEC大电容你见过么?

网友D:
不上散热也掉

网友:
背面都是芝麻大的电容

网友:
手机不好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背面有几十个电容吧,要拆下来分出好坏后又安上.电容钱不计,给个码砖工人或清下水道工人的工钱,楼主应不 ...

得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上散热也掉

GPU本体坏的可能性极大!让专业人士检测为准,不然故障扩大,神鬼都没法.奉劝没事少清灰,清灰有风险.生意做不完,有饭大家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绝缘没做好啊

背面电容原来有静电纸包着,正面的gpu短路会导致背板发热吗?gpu上的电容听说掉几个没关系 ,短路的话会不会坏。谢谢,谢谢,我是菜菜不要觉得烦不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本体坏的可能性极大!让专业人士检测为准,不然故障扩大,神鬼都没法.奉劝没事少清灰,清灰有风险.生意 ...

我想也是,可能是压裂了,现在开机坚持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如果一直给发热的电容降温,又能正常进系统,也不掉电也能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得多少钱?

是不那个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咋个说钱哦.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耐心解答

网友E:
是否是温控那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那个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咋个说钱哦.

电容坏就换电容,gpu坏就下掉gpu,这样可以吗?(下gpu留着供电电路和显存要紧吗,传说以前有人直接用刀撬掉gpu用集显居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是温控那块!!

cpu,gpu不热,但是gpu背面的电容“手测”有九十度,然后就掉电了

网友:
没修过本子,自己不要把故障再扩大了,,那样得不偿失

网友:
还是让专业人来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容坏就换电容,gpu坏就下掉gpu,这样可以吗?(下gpu留着供电电路和显存要紧吗,传说以前有人直接用刀撬 ...

还真没那样修过,关键是如何给客户一个交待并得到一份良心钱.

网友:
掉电不好修,还是让专业人士处理吧

网友:
散热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那样修过,关键是如何给客户一个交待并得到一份良心钱.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gpu坏了就不要gpu了,我外接显卡来用,这样子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那个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咋个说钱哦.

假如是的话那得多少钱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还是找专业人士看看吧,,,

网友F:
换散热片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散热片就好

gpu自己并不热,一直给电容降温也能进系统,只有四五十度,

网友G:
先吧散热膏都擦拭干净再修,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吧散热膏都擦拭干净再修,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硅脂黏在gpu的小电感上,非常难擦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H:
能进入桌面吗,如能进入桌面那是散热不良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进入桌面吗,如能进入桌面那是散热不良导致掉电。

能的,还能跑分呢,只要给背面的电容吹风,希望是这样,晚上我再试试,我重新搞了好多次散热,进系统看温度gpu只有三十四度cpu四五十度,跑拷机软件,温度过了五十度,过会儿就会掉电

网友:
@玩转本本可以这样@么

网友:
wo shi 来转的  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那样修过,关键是如何给客户一个交待并得到一份良心钱.

关键是你这问题问的太业余 你要是个做维修的 应该知道要往哪里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键是你这问题问的太业余 你要是个做维修的 应该知道要往哪里去查

我不是做维修的啊,我的工作和你们正好相反~

网友:
原因找到,散热问题,谢谢各位。我开始很自信也不能怪我,gpu确实四十几度掉电过,也许散热器不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