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A系列LED显示器在线刷机的新方法

楼主(2014-06-02):
三星SA系列显示器在线刷机得用远程的方式很是麻烦,我自己做了一条刷机线可用一台电脑两个显示器(一台是好的,另一台是有故障的三星显示器)就可解决问题,很是方便。现把制作方法告诉大家。
准备两条不同颜色的VGA线,比如一蓝一白,都从中间剪断就变成两蓝两白四根线了。只用其中两根蓝的和一根白的。把这三根线扒开,用万用表找出线序,把两根蓝线的1--15全部对应接上,只把白线的1、2、3、4、6、7、8、10、13、14和蓝线接上,然后用胶布粘牢便可使用了。
使用时把白线连到好的显示器上,把蓝线分别连到主机和有故障的显示器上。之后运行刷机程序按提示方法操作就行了。
图片是我制作的刷机线,很粗糙但能用,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很好,我本想加分,今天已经没有分了,我明天给你补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另外:楼主使用什么型号编程器???

网友:
是咋地?我咋没成功过捏?教教我呗!
你说的就相当于并联呗?

网友:
是的,是三个VGA头并联。

网友A:
有这么麻烦么,有dvi口不是就行吗

网友B:
不是每一次 都会备个好的显示器 给你刷吧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啊   就是自己买的 那 一分二的 VGA线 可以刷吗

网友D:
我早就买有一个VGA分配器,用不着像楼主那样麻烦。

网友E:
我都是远程刷的,刷不了的再拆机用编程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远程刷的,刷不了的再拆机用编程器搞。

对,远程很不错啊,改了先我觉得有干扰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啊师傅?

网友F:
一直没搞懂刷机是个啥意思

网友G:
VGA一分二,是15针全通吗,能用吗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三星固件升级程序FirmwareUpdater吧,在笔记本上运行软件,把显示器接到VGA接口就可以了,哪里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一次 都会备个好的显示器 给你刷吧

大哥,是维修部吗?连个闲的显示器都没有?怎么维修电脑啊。

网友:
这个方法好用吗 我试过 有时候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VGA一分二,是15针全通吗,能用吗

蓝线和蓝线全通,白线1、2、3、4、6、7、8、10、13、14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主啊   就是自己买的 那 一分二的 VGA线 可以刷吗

只要有一个12、15脚通,另一个12、15脚不通就能用,不过用的时候千万记住要把有故障的显示器接在12、15脚通的VGA头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麻烦么,有dvi口不是就行吗

用DVI接口也得用两台显示器,并且有时还得把显卡的显示模式调整一下,如果是自己的主机并且总也不动那还可以,调整一次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搞懂刷机是个啥意思

显示器刷机就是给显示器做系统,就像电脑做系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早就买有一个VGA分配器,用不着像楼主那样麻烦。

VGA分配器得改一下,要不然不能用,所以和我的方法一样麻烦。

网友:
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   不需要质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示器刷机就是给显示器做系统,就像电脑做系统一样。

不是刷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DVI接口也得用两台显示器,并且有时还得把显卡的显示模式调整一下,如果是自己的主机并且总也不动那还 ...

这倒是,得用两台显示器

网友:
质量好些的一分二的 VGA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15):
赞一下,又学到了一点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怎么运行刷机程序呢

网友:
这线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用15针全通VGA线+809F编程器,接显示器VGA口,一刷就好,基地淘宝店有售

网友:
这样就和用笔记本刷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