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修一航嘉普通电源,全是蟑螂惹的祸

楼主(2014-06-02):
         很久没有修电源了,今日修一航嘉普通电源,没看是什么型号,是小风扇,一看就是比较老的航嘉电源了。在室外拆开,灰尘很多,取出板,死的活的蟑螂很多,打扫完清洁后看,航嘉电源确实用料很好,板上基本上都是用贴片元件,目测各电容没有问题,唯独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有烧蚀的迹像。用表开始检查,在路测量整流桥没有问题,半桥开关管没有问题,测量保险,烧断,由于保险是用热缩管套封的,用眼看不出有问题。
      用洗板液清洗整流桥交流输入端,补焊处理烧蚀处, 插上无源功率效正电感,测量交流输入端没有短路现象。裸板接通市电,点下自制绿黑线开关,散热风扇转,测得各空载输出电压正常。辅助5v电源接1安负载,12v接40瓦负载,测各输出电压正常。
     总结:一般是蟑螂在电源里生活,排泄物或蟑螂自身在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处造成交流短路,所以烧断了保险管,其它完好。根据经验,像航嘉电源还是有修的价值,用料十足,肯定比有些山寨电源好。

网友:
呵呵,没有蟑螂就不会出问题了。楼主看看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网友:
可恶的蟑螂,修好了值得。

网友:
这种事情很正常,电源坏掉一般都是虫子惹的货。

网友:
楼主拣着了,我是好多年没碰到蟑螂只烧保险的了,一般烧保险,一烧烧一串电路。

网友:
小强,你死的好惨啦

网友:
这种情况少   一般都是烧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