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讯景HD7770魔将显卡DVI口的问题

楼主(2014-06-02):
一台电脑,装了  XFX讯景HD7770魔将显卡,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显卡有二个输出口,一个VGA,一个DVI。vga口可以正常输出信号,接显示器没问题;DVI口用一个DVI-VGA转换口后,单独接或者二个口都接,接DVI口的显示器没有信号,显示器显示无连接,唯独接VGA的正常。我想二个口都接VGA的显示器,请问应该怎么办?我没有DVI口的显示器,故DVI本身是否有输出,不能确定。

哪位大侠用过此卡?知其所以?

网友A:
DVI接口也有两种,一种可以用转接头,一种用转接头也不行,自己查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接口也有两种,一种可以用转接头,一种用转接头也不行,自己查下资料

是dvi-i可以转接,就是接完了,提示“没连接”。

网友:
换个其他显卡试试  或者换线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
像这样的买一个转接头试试吧,也许就好了。

网友:
转接头有不好用的,我遇到过

网友:
DVI接口,有一种好像是不可以换接的。

网友:
DVI和VGA同时接显示器输出,要在桌面属性里面设置好,才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