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amd独显)开机不亮

楼主(2014-06-03):
这台机开机电流上到1.9不亮,应是显卡问题,拆机后本想加焊,后来心想,AMD的机跟主板电池有点关系,就把电池拿出来,过 一会去开机,电流上到2.2后点亮了,

捡钱了吧
同意楼主!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个华硕     拔掉cmos电池   每次都亮

网友(点评):
还有CPU也易坏FXXXXK.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手上有两台这样的 一样进系统 PE蓝屏 一个显卡 显卡芯片好贵 呀

网友:
宏基有几款 也是这样 BIOS电池没电就 加电无显

网友:
是的,有些机子放电能好。

网友:
amd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就是会引起各种问题啊

网友:
这个电池也有3V的电压的,就奇怪了

网友:
AMD的桥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买了块板300.哈哈。邮费还得自己出。。。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利好  高手啊

网友:
这个板子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AMD的本本.可以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再装上coms可遇亮机不?

网友B:
装上小电池或是开机后关机不断完电肯定也是原样不亮吧,请问LZ最后怎么解决,就不用小电池了吗

网友:
这种机器有的时候不太稳 定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拔插主板电池尺可以了,到现在也没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小电池或是开机后关机不断完电肯定也是原样不亮吧,请问LZ最后怎么解决,就不用小电池了吗

就是主板电池了

网友:
这东西干桥吧。。。。好了至少5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个华硕 拔掉cmos电池 每次都亮
这个破机器 显卡爱坏 桥爱坏,今天还修了个南桥坏的。而且最严肃的问题是显卡还不便宜测试的都要100多,桥全新要200 坑死修机器的人了。

网友:
多半到时候会返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