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拆掉CPU供电场效应管后可以通电吗?

楼主(2014-06-03):
主板用的时候烧了,经测量CPU的12个供电的场效应管击穿了,就给他拆了,但电源管理芯片没拆,这样可以通电吗,会不会烧掉其他的部件?

网友:
正常来说上下管全拆了就没事

网友:
据说只拆下管会烧。

网友(点评):
是这样吧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
都拆了,还烧什么

网友:
都拆了,你想测那里的电压?

网友:
一般把对管拆下,就可以通电!

网友:
我有见过拆了上管还能用的

网友:
我修过4相供电的总是烧其中一相,换上就烧,一气之下把这相的上下管都拆了,结果好了!

网友:
只要没有短路。。应该可以通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