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跑A2

楼主(2014-06-03):
电流1.5A 过来4A 停在A2 不显示 小板上电压 都正常,换过南桥 焊过显卡 。。有人指点下么 谢谢
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最好是直接换 加焊跟重做都是不行的 试验过无数次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对,换个显卡试试,不行现存

网友:
这个是N10P-GE1的显卡,加焊没有用的,直接换就好

网友:
是N10PGSA2的显卡 我发了一片 。。换了再来说结果

网友:
显卡到了换上OK 这显卡 必须换 。。。重做没用
xiaocao1021
恭喜啊 楼主多钱买的?
详情

网友(2014-07-08):
是要重新换,旧料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手上的机器也是一样 A2 我也来换个显卡试试
希望和楼主一样幸运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但是很难受啊。

网友:
刷个新版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换完就好 我发现明明就是显卡的问题 为什么烤炉其他的呢

网友:
还是显卡把。查查供电

网友(2014-08-19):
跟楼主的一样跑A2,看来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这个来学习了

网友:
我真倒霉,我的显卡是N10P-GE1的,换了也没用,还是跑A2

网友:
哈哈,我来学习的,A2就显卡,知道了

网友:
打哥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