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主板给屏的5V供电没?

楼主(2014-06-03):
   求一份图纸版号 11078-1 PIH61R 48.3HC01.011  现在往屏上的供电没有5V。

网友(点评):
可能是屏坏了,你用套件点一下屏看看吧

网友A:
没有这个5V是白屏或灰屏,请问故障现象对吗?直接飞一个过去就行,不用受控。

网友:
注意不要用太细的线。这个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图纸估计是没有的 ,如果你的机器是白屏的话 主板的屏接口附近应该能找到5V,如果屏上面的供电没有短路,你可以直接从板上拉个电压过去试

网友:
屏线插口附近应该有个5V供电MOS管,是不是它坏掉了?

网友B:
飞个线过去
USB供电就可以

网友C:
测试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直接飞线过去,试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到时候想找问题再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5V是白屏或灰屏,请问故障现象对吗?直接飞一个过去就行,不用受控。

这个机器应该是主板带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直接飞线过去,试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到时候想找问题再慢慢查。

飞过去了还是不行,可能别的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个线过去
USB供电就可以

嗯  应该板别的还有问题,怀疑自带的驱动板 。

网友:
客户急拿走了,也没搞明白哪里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机器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