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90D报错之后掉电

楼主(2014-06-03):
有的时候开一天都没事——第二天再开机的时候的时候就有提示了:
如图

一开始我我以为是温度太高了,清灰都干净了,还是一样会报错,继续掉电..但是如果你多开几次只要过了滚动条了,就没事了.
.没思路,该从如何下手查..

网友:
提示温度报错,应该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风扇黄色线断了吧?建议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换风扇 刷BIOS

网友:
上次修过和你这一样的  故障也是cq42   加焊cpu供电芯片ok

网友(点评):
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现在在测机中.估计要到明天才能知道

网友:
温度过高了啊。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张版主,有个帖子,自己去看一下,通病

网友:
把温控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前几楼的都说到要点上了,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B:
兄弟 ,你这字怎么是花的呀,人家都说了只要过了滚动条就没事了,难道温度高过了滚动条温度就不高了吗?? 兄弟们都是瞎起哄的吧

网友:
这个值和CPU有关,和别的没有关系。

网友:
南桥把  可能性很大

网友:
学习了,我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张版主,有个帖子,自己去看一下,通病

我搜不到..你帮我看一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这字怎么是花的呀,人家都说了只要过了滚动条就没事了,难道温度高过了滚动条温度就不高了吗??  ...

跟温度没有关系,我放一天电影温度没有超高63度..

网友:
希望楼主能有惊喜。。

网友:
能不能进bios 恢复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搜不到..你帮我看一下行不

去看一下版主 THCLOUD 的帖子

看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下版主 THCLOUD 的帖子

没有阅读权限。。。。求科普。。。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了

网友:
查一下温度电路。

网友:
HPG42 报90D  版主怎么解决的 啊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刷BIOS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