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42PF7520Z/93等离子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4-06-03):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插头,电视机亮几秒钟就黑屏,绿灯变红灯,两灯都息,后红灯亮起,遥控不开机,所有按键失灵,面板按键失灵。检修过程:开壳,估计毛病在电源板上,仔细排查,将怀疑焊点补焊,将电容2508和2587焊下对调焊上,试机OK!!第二天早上试机(凉机)也OK!!

网友:
电视机一般都是补补焊焊,楼主发这个没啥营养啊。。

网友:
就这么简单,什么配件都不用换,就OK

网友:
将电容2508和2587焊下对调焊上
这句是什么意思呀楼主,难道是这两个电容被按错位置了。

网友A:
我对那个电容兑换也不理解啊,楼主请说明

网友:
什么也没有,没有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那个电容兑换也不理解啊,楼主请说明

呵呵,只有自己实践才能理解......!!

网友:
两个电容的荣值  相同吗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兑换哪两个电容的 意思在哪里呢?这个搞还发什么帖子!!

网友:
是不是只是虚焊了,LZ为了迷惑人心才对调一下!

网友:
这样也可以用上次一台等离子的。直接报废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隔离问题,

网友:
虚焊  加焊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对调,实际上就是补焊。因为二个电容是一样的

网友:
这应该属于PFC电路异常,楼主调换得应该是380V
的一对电容

网友:
应该是阻隔的问题。

网友:
两个电容能随便调换吗,不清楚,容值都不一样,就能调换吗?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4-07-03):
虚焊引起的啊  下次是不是直接干

网友:
时间长了 不返修吗

网友:
兑换的依据是什么,电容值耐压值都一样吗,如果一样,大概就是虚焊故障吧,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将电容2508和2587焊下对调焊上      能仔细讲讲吗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应该就是虚焊了,再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