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识别硬盘

楼主(2014-06-03):
今天接了一台电脑不能进系统,开机进BIOS看了一下,没有识别到硬盘。换硬盘、数据线、电源线接口重试,依然识别不了硬盘。插上启动U盘,可以识别U盘,但是进不了PE。

网友:
在bios设置里调一下硬盘模式看看,再不行就升级一下BIOS

网友:
测测硬盘接口对地阻抗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最好先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一般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