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听到开机电源检测报警,但是黑屏,求教高手

楼主(2014-06-03):
1440 Intel 独显的机器,显卡被人换过,现在是开机无显,各个电压都有,bios刷过,屏测试过没问题,之后就没思路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A:
继续干显卡。上家肯定没干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续干显卡。上家肯定没干好。

已经做过一遍了,故障依旧,是不是显卡坏了,上家换过,现在这个是上家换的

网友:
要么把 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球,还不行就换新显卡,别的无从下手。

网友A:
兄弟,报警声是怎么报的???  是嘟  嘟嘟1长2短吗? 如果是1长2短就放心加焊显卡,不行重新植球,再不行就换新显卡。

网友C:
描述不够清楚别人怎么解答呀!一般报警都是显卡,屏,屏线,内存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描述不够清楚别人怎么解答呀!一般报警都是显卡,屏,屏线,内存引起

是已经开机了,用的非原装电源,不是报电源错吗,就是那个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报警声是怎么报的???  是嘟  嘟嘟1长2短吗? 如果是1长2短就放心加焊显卡,不行重新植球,再不行 ...

不是显卡报错的声音,已经开机了,是报的适配器非原装的错,

网友:
有两种机器呀.是双核的还是呀

I系的

网友:
那就换原装适配器啊

网友:
可能哪个部位少件或者坏件了,总之有可能被人家动过手脚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机无显或黑屏,电流跳变正常吗?把故障现象再报一遍,越详细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做过一遍了,故障依旧,是不是显卡坏了,上家换过,现在这个是上家换的

北桥吧,怎么可能是显卡

网友:
屏线问题啊

网友D:
外接显示器看看 在判断。

网友E:
还是显卡没换好啊,显卡很多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机无显或黑屏,电流跳变正常吗?把故障现象再报一遍,越详细越好。

是的电流正常跳变,都能知道已经开机,屏幕就是不显示,屏和屏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显卡没换好啊,显卡很多坏的啊。

上家已经换过的 ,看着是新的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看看 在判断。

外接也是没有显示,

网友:
外接键盘可以切换大小写吗?
如果可以,查下屏接口条件

网友:
杀显卡 DELL1440的机器换了好多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已经开机了,用的非原装电源,不是报电源错吗,就是那个声音
你的意思是没有检测到原装电源吗?如果是可以先换个原装电源试下,如果还不行,你看下能不能充电,估计PS_ID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开机看着电流跳了三个电流1.A就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来时上家焊过显卡,我以为没焊好就重新焊了下还是一样,又重植了下还是一样。现在无从下手。打内存无波,不装内存电流无跳变。正在想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2014-07-19):
引用 网友B:
是已经开机了,用的非原装电源,不是报电源错吗,就是那个声音
开机之后DELL报警的一般有以下情况,识别不到电源,也是就无法正常充电。开机有密码,这种会出现白屏上面都是英文,还有个别的是光驱造成的其它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