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6-03):
一台老式本本NC6000,开机进系统就掉电,此故障为该款机型一个通病,均为CPU供电IC虚焊所至,原因可能因为此芯片离电源口较近,经常拔插电源可能会引起板层松动造成虚焊,建议加焊使用铬铁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曾经遇到过此类情况,确是CPU电源管理虚焊

网友:
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经验好多机有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 修一台少一台,现在新款的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