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自校这样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6-03):
昨天开的,进度100%,Virtual Cyl有变化,请教这情况是要一直等下去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A:
开自校后需要复位下电源才会开始   或者不复位直接把掉做离线自校 160G硬盘一般6小时左右完成 然后停止自校 查看自校日志看有没有跑完 在看自校缺陷 不看缺陷也可以  直接逻辑扫描下 就知道有没有出盘了

网友:
这是编程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自校后需要复位下电源才会开始   或者不复位直接把掉做离线自校 160G硬盘一般6小时左右完成 然后停止自校 ...

自校日志没显,缺陷显示上图,这种情况怎么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校日志没显,缺陷显示上图,这种情况怎么看?谢谢

那你这个不就是自校没开起来

网友:
应该是没跑起来吧应该是没跑起来吧应该是没跑起来吧应该是没跑起来吧应该是没跑起来吧应该是没跑起来吧

网友:
还没有跑起来 吧

网友C:
能跑起来才牛B,什么错误不都告诉你了,一块图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跑起来才牛B,什么错误不都告诉你了,一块图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啊.....

你是说FM_ERR_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