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D3 常见开机报错..

楼主(2014-06-03):
键盘灯不亮,一直停在这个界面,不会进系统..
一开始看到这个故障,心想肯定是bios问题,因为以前修到过很多这样的,刷bios就能好.

但这次怎么刷也不行..一开始是主副bios换位,还是不行,第二次,从官方上,找对型号刷bios把两个都刷了,还是一样——量来量去没有不对的地方啊..求助

网友A:
硬盘坏了 我上次遇见一台这种故障 换硬盘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了 我上次遇见一台这种故障 换硬盘OK

不管插不插硬盘都这样,硬盘也换过...

网友:
硬盘或者南桥

网友:
io有问题吧

网友:
电池RT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看看那个双二极管还有相连的电阻是不是变质了

网友:
硬盘排除的话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估计南桥的多

网友:
以前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基本都是刷了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