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怪问题

楼主(2014-06-03):
,宏基4720怪问题就是裸板测试的时候,会反复重启5次,最后才能开机,,可是当你全部装好机的时候,会发现,这种情况,没有了,问题出在那里,就是那个猫的原因,装上猫就不会这样了,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主板还有问题。装起来,电流是多少

网友:
LZ请问下你说的猫指的是什么

网友:
像猫一类的调制解调器,受南桥控制  ,也不排除 猫以及猫到南桥之间电路问题

网友:
不管咋整,能修好就是万幸

网友:
遇到过 宏基装无线网卡可以点亮的

网友:
居然和猫有关系吗 不是BIOS电池的事吗

网友:
可能是要检测吧,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年头什么奇葩都有   能修好也是技术啊

网友:
acer 机器大部分都这样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acer不装猫点不亮的可能性都有,更何况这个呢。

网友:
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
是的,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