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4-06-03):
六一接到一台G450的机器,二修机,做过显卡,电流1.08上不去, 在基地找了份图纸和BIOS资料,先刷个BIOS再说,不行,拆了显卡重新植珠,还是不行,电流1.08上不去,换了个拆机的显卡上去还是无果,到这想起之前也有一片同样的板没修好,那片是时显时不显,显了也是花屏,电流到1.40左右就显了,不过十次可能有一次会显,也可能一次都不能显,不显得时候,电流能上去,但跳的很奇怪。两片主板修好一片也行啊,修过联想机器的大神们支支招吧?

网友A:
后面那块会不会是显存问题。

网友:
搞北桥 试试    前天修一台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换全新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块会不会是显存问题。

显存会导致时显时不显吗?

网友:
亮了不是会花屏吗。

网友:
但很少显示

网友B:
g450的USB接口容易出问题,不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50的USB接口容易出问题,不妨看看

这个第一时间就排除了。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不读内存的  北桥断线  用内存诊断卡看看是不是有断线再说吧

网友C:
代码有看到是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有看到是什么的吗

都不跑码的,加焊过北桥了,还一样的。

网友:
第一台重点检查CPU,南北桥。第二台重做桥试试,看看周围是不是有掉件或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