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TX460显卡求助。。。。

楼主(2014-06-03):
好主板,带集成显卡。 插上此卡后,集成显卡显示,独立不工作,需要查那些,显卡的供电正常,金手指上端的电容 对地值正常, 还需要查那些????
显卡

网友:
我只知道查对地电阻简单判断下gpu是否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显卡上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要有很多组供电的,像7805,,,1117这些供电都要有才行的。很难一句话说清楚的。

网友:
主板插其他显卡是否正常,不正常检测主板的PCI-E时钟。如果正常检测显卡各路供电时钟

网友:
期盼楼主问题得到解决。